ACS800-07变频器不选制动单元的话直流母排如何引出

楼主(2012-03-28):
ACS800-07-0770-3变频器不选制动单元的话直流母排如何引出

网友A:
不太明白什么意思

是想将直流正负极引出吗?

网友B:
制动单元是并联在直流母线上面的,如果你不选制动单元的话空着别管就好了。

楼主:
没选ABB的制动单元,想从ACS800-07-0770-3变频器引出直流母排外接制动单元。

楼主:
对:chenminglei0509关于制动单元是并联在直流母线上面的,如果你不选制动单元的话空着别管就好了。内容的回复:

没选ABB的制动单元(D150),想从ACS800-07-0770-3变频器引出直流母排外接别家的制动单元。

楼主:
对:HOTEAM关于不太明白什么意思是想将直流正负极引出吗?内容的回复:

就是想从柜子里把直流正负极引出来外接别家的制动单元,不知ABB变频器柜内有没有给出连接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