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波恩,伺服马达寻相的问题

楼主(2012-03-28):
波恩,您好

手头有一个驱动器,支持第三方电机,我买了个AC 交流伺服马达,增量式编码器,带UVW寻相信号,接上之后,发现驱动器没有自动寻相功能,用里面的TEST功能,电机先抖动一下,然后会转三分之二圈,提示it seems that encoder rotated about 1999 counts ,over four magnetic poles.negative value means wrong rotation direction.you should swap U and V phase wires of motor and try again.我对了一下马达参数,8级的马达,1000线的编码器,这是相位没对准的原因吗?

网友A:
1000线编码器,4倍频后一圈4000个counts,既然驱动器的TEST功能提示编码器走过“1999 counts”,转过4个磁极,应该和“8级的马达,1000线的编码器”的“马达参数”相吻合。

之所以建议对调U,V相接线,可能是驱动器认为从目前的接线方法测到的电角度增加方向(或者说电机运行方向)和预期相反,因而相位对准尚未完成。

对调当前的U,V接线,再试试。

另,对齐后,请明确驱动器是否可以自动记录对齐结果,否则必须依照提示手工保存对齐结果,以便后续使用时无需再做对齐。

楼主:
可以使能,但是发热比较大

网友A:
发热可能是相位不准,出力不足,或锁轴了。

楼主:
谢谢谢谢谢谢谢您,我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