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威伦MT6056i屏幕右下角的菜单问题

楼主(2012-03-28):
请教各位大侠一个问题,我把程序下载到MT6056I后右下角出现了一个小菜单,请问有什么方法能把那个菜单隐藏起来或缩小一点呢?因为有一个小菜单在那里觉得有点难看,会的大侠请指教,谢谢啦!!

网友A:
参数设置,然后找到一般属性,最后在快选窗口按键设置中属性选择关闭!!!!就好了

楼主:
对:zhuhongli0919关于参数设置,然后找到一般属性,最后在快选窗口按键设置中属性选择关闭!!!!就好了内容的回复:

在软件中我打开来看了,你所说的那个选项已经是停用的了,程序下进去的时候还是有那个窗口,明天我重新再试一遍看看会不会消失,谢谢哈!

网友B:
那个是系统设置列,勾选关闭系统设置列就行了!

楼主:
对:金牌人机关于那个是系统设置列,勾选关闭系统设置列就行了! 内容的回复:

我在系统设置勾选的是隐藏系统设置工具条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