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遇到的电器问题很纳闷~求个老师傅给说说

楼主(2012-03-28):
今天设备突然报警~过去看了看是超温报警(温控表上线100度实际温度110度)

三组加热丝 380的电压 星型接法

 解除报警后

①我先检查了输出固态继电器线圈是否还有输出~结果是没有输出~PLC也没输出指令 可是温度还在上升

②我测固态继电器进线有电压,下线AB AC 无电压BC一组有200V电压 下线三项电线没有与其他线路穿电~因为我把其它电源都关了 只是这组加热丝电源开着  固态继电器的进线和出线也不通 我很纳闷

③ 更纳闷的事情出现了 当固态继电器有输出时 A和零线 B和零线 C零线 的电压时500V AB BC AC项的电压为380V

最后我把固态继电器换掉了 设备正常了   可是我没有找到真正的原因~固态继电器用表测不出是坏的

 有没有师傅给我说说 这是怎么个问题

楼主:
有没有 给分析下 ······

楼主:
。。。。。。。。。。。。。。。。。。。。。。。没人给分析下

网友A:
? ? ? 相线和零线500V电压?很难解释,你测哪里去了!是380-40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 ? ? 相线和零线500V电压?很难解释,你测哪里去了!是380-400V

我也很纳闷 但是确实是500V 在固态继电器下侧测量的

网友B:
固态是会有漏电的情况。不完全导通,但会有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