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几个关于 高速脉冲的问题

楼主(2012-03-28):
最近 听到几路高速脉冲输出,输入,但是  几路  是具体怎么确定的。

我用过 晶体管的FX2N S7-200 PLC,分别用Y0 Y1,Q0 Q1来驱动的步进电机。

想问一下,这两个PLC是不是 都是两路高速脉冲输出????还是也可以用Y3 Y4或者是也可以用其他的 Y 或者 Q来输出脉冲控制步进电机??

网友A:
200PLC有高速计数器的端口, 有HSC0-HSC6,分别对应I0.0,I0.6,E1.2,I0.1,I0.3,I0.4,不过这个也要写入程序的。这个我也是从书上看到的,想明白点,建议打开软件按F1.

网友B:
其它的我不知道,但是FX和S7系列的只有2路脉冲输出,FX的是Y0和Y1,西门子的是Q0.0和Q0.1这两路,当你把它们两个输出当脉冲输出使用时,禁止把它们当普通的输出使用,当没有脉冲输出时,可以当普通使用

���� SSI �ļ�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