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SSPLC通过485口连接打印机

楼主(2012-03-28):
利用台达的SS系列PLC和一台微型打印机通信进行数据打印,PLC使用的是485口,并通过一个232-485无源转换模块和打印机相连,打印机一侧使用的是USB转232口,通过串口调试程序,PLC一侧有信号送出,打印机直接连接电脑也可以打印,但是和PLC连接则没有数据传递,连接如上图,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请大家指教!

网友A:
用串口调试工具给打印机发指令,看看是不是有数据反馈回来?不过你确定台达的PLC可以支持你的品牌的打印机吗?

网友A:
用串口调试工具给打印机发指令,看看是不是有数据反馈回来?

网友B:
你做的实验,不能说明中间那个转换头接线没有问题,如果用此接线和触摸屏能通讯上,那么就是PLC程序编制问题了。建议见图上来。

网友C:
PLC连打印机,好像比较难!因为双方都要能够认得对方的数据,才会有返回。

网友D:
你监控一下打印机通讯的数据包是多少?

网友E:
第一个问题,PLC是不是支持你所使用的打印机类型?

第二个问题,通讯线路有没有问题?

第三个问题,PLC程序有没有问题?

网友F(2018-06-25):
专业提供打印机、微型打印机、PLC配套打印机产品,多种接口、电压可选,打印机接口有:并口、RS232/TTL/RS485/USB,标准5V供电,可选12-24V直接给打印机供电使用,用于生物制药灭菌设备实时打印记录,电子天平称重计量记录打印,需要的联系:QQ:81617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