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315-2DP问题

楼主(2012-03-28):
我用S7 315-2DP做DP通信,请问只设通讯参数不写程序可以正常通信上吗?有没有一定需要写的程序?

个人感觉程序只是完成映射关系,应该不影响通信吧,可我实际在做通信时用S7 315-2DP做从站。同样的主站,从站只设参数怎么也通不上(主站那里报从站无响应),用别人的参数+程序一起写进去就不报错了,可我们的参数设置一样的啊,请指教~

网友A:
既然作DP通讯,那是一定要写程序了,全局组态通讯仅适用于MPI通讯方式。

网友B:
dp与什么通讯,我以前用过em277通信,需要组态

网友C:
315 2DP ,自带的一个 其中的一个是 MPI/DP 口, 你要把他设置为 DP口模式 才行, 否则默认的是 MPI 口,!

网友D:
DP上的口只组态就行,不用写程序。

网友E:
315做从站,需要配置输入和输出组态;同样在315主站中需要连接输入和输出通道。

写程序本身与通信之间没有直接关系,当然程序要健壮的话,增加网络状态的监控是必要的

网友F(2012-06-20):
深圳市易控达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各种现场总线光中继或电缆中继,希望能与诸位合作。

http://www.yikongda.com

���� SSI �ļ�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