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 由中文版突然变成英文版。

楼主(2012-03-28):
今天在调试是,安装了CP341模块的驱动程序,再打开STEP7,软件有中文版变成了英文版。怎样才能变回中文版?高人解决。

网友A:
在工具栏里有一个语言选择项,把语言又汉语变成英语估计显示就正常了,改后CP341显示的就是汉语了,其原因可能是安装的STEP7版本与安装的CP341版本不同所致。

网友B:
   可能是安装的STEP7版本与安装的CP341版本不同所致,你再切换回中文也行,如下图中的第一个选项进入中间小框选

网友C:
CP341模块的驱动程序只有英文版本的驱动,所以自动就转换成E文啦

网友D:
我感觉楼上几位分析的有道理,还是和CP通信模块驱动有关系的,因为CP通信模块驱动不支持中文,所以安装完以后变成英文了。

网友E:
是这样的,我原来也是中文的,

后来安装drive moniter(英文) 之后,就变成英文了,

后来又自己改成中文~~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