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31 变频器故障

楼主(2012-03-28):
大家好,现场有个施耐德变频器,型号是ATV 31Hu55N4  现在提示错误代码,不能正常使用,代码为0cf,有时候是5cf。求助是哪儿的问题。怎么排查。

网友A(2012-08-06):
OCF
过电流
? SEt- 菜单和 drC- 菜单中的参数不正确
? 惯性或负载太大
? 机械阻滞
? 检查 SEt- 菜单和 drC- 菜单中的参数
? 检查电机/变频器/负载的大小
? 检查机构状态

SCF
电机短路
? 变频器输出短路或接地
? 当几个电机并联使用时变频器输出有
严重的接地泄露电流
? 检查变频器与电机之间的电缆以及电机的绝缘性
? 减小开关频率
? 串联连接电机与扼流圈

没有5CF,应是SCF,希望有帮助

网友B:
对,是scf,我昨晚修了一台31,报scf,原因电机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