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制动

楼主(2012-03-28):
变频器控制一台电机,要求电机拖动的负载碰到限位,电机立即制动停止,负载惯性不大。请问普通变频器能不能满足要求

网友A:
      普通变频器能满足要求, 最好电机再加个刹车抱闸装置

网友B:
再好的设备都有一个反应时间和制动时间,所以碰到限位立即停止不好办,但若有一个较小的限位缓冲区就可以了,再者要实现快速的制动停止,电机的拖动负载的速度不应过快,速度越慢所用的制动时间也小。

网友C:
如果是精确的位置控制还是用伺服驱动比较好一点,如果要求精度不高的话,选用有简易位置控制功能的变频器。

网友D:
增加能耗制动就能很快将电机停下来。QQ1531165728

网友E:
用带刹车电机,接减速机拖动负载,应该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F:
变频器加接制动电阻,可以满足要求。参数要设置成制动停车!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精确的位置控制还是用伺服驱动比较好一点,如果要求精度不高的话,选用有简易位置控制功能的变频器。

网友H:
小电机可以使用变频器的直流制动功能

网友I:
可以的

没问题

网友J:
定位不是太精确,直流制动【2秒内停车,前提惯性要很小】

网友K:
最好外接一个刹车电阻,能耗制动。

网友L:
一般2KW一下的电机,变频器不加制动电阻,制动效果很不错的,我们用过1KW的变频器,制动时冲出距离大概不超过5毫米。

网友M:
如果不调速的话,用刹车电机更方便,呵呵。

网友N:
可以满足的,变频器加刹车电阻,在变频器里设置停车方式。

网友O:
 能耗制动挺方便的。

网友P:
变频器配合制动电阻,就可以满足要求。同时把变频器参数设置成制动停车方式。

网友Q:
用减速停车加刹车电阻要比直流制动效果好。直流制动是在慢速的时候效果好,快速的时候效果差。

你这个情况是在快速的时候要尽快刹停,只能是一直使用减速停车,并安装刹车电阻一直消耗能量。在减速到接近零的时候本来是切换到直流制动好,但是切换过程可能要耗费一点时间,是指变频器本身的切换时间。损失这个时间换取直流制动不如一直使用减速停车好。

至于机械刹车的话,可能电机被电力刹停了之后抱闸等的还没来到。

注意一个事情。减速时间不是一个很小的值最好。而是一个一定的时间。要测试出来。原因是,当减速时间设定在1秒的时候,显然时间太长了。刹车电阻没起作用。设定到0.1秒的话,实际上电机不能在0.1秒停下来,变频器却已经频率到达0了。没有了电力作用,电机可能在400转的时候变成了自然停车。刹车电阻也是没有起作用。停车距离更长。而当(假设)减速时间设定在0.4秒的时候刚好电机停下来,整个过程都有电力作用,刹车电阻一直起作用。电机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减速。停车距离最短。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用带刹车电机,接减速机拖动负载,应该能满足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