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理解PLC串行通信跟ASCLL码有什么关系啊?

楼主(2012-03-28):
不理解PLC串行通信跟ASCLL码有什么关系啊?详细解释一下啊,还有解释一下下图的串行传输数据,详细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PLC串行ModBus 通讯由起始码  地址码 功能码 数据码 校验码 停止码组成,又分成ModBus ASCII码和ModBus RTU两种格式。ModBus ASCII是将要传送的数据转换成标准ASCII形式然后传输,ModBus RTU是将数据直接进行传输。

楼主:
对:sywangjunqin关于PLC串行ModBus 通讯由起始码  地址码 功能码 数据码 校验码 停止码组成,又分成ModBus ASCII码和ModBus RTU两种格式。ModBus ASCII是将要传送的数据转换成标准ASCII形式然后传输,ModBus RTU是将数据直接进行传输。 内容的回复:

那怎么样知道哪些是直接传输、哪些是要转换ASCLL码传输啊  ?谢谢

网友B:
知道哪些是直接传输、哪些是要转换ASCLL码传输啊  ?这个是通讯协议中规定好的,比如语法规则。

网友C:
楼主提的问题太大了,一两句话说不清,以下是转载的文章,供参考:

数据在单条一位宽的传输线上,一比特接一比特地按顺序传送的方式称为串行通信。 如图8.1(a)所示的并行通信中,一个字节(8位)数据是在8条并行传输线上同时由源传到目的地;而在图8.1(b) 所示的串行通信方式中,数据是在单条1位宽的传输线上

一位接一位地顺序传送。这样一个字节的数据要分8次由低位到高位按顺序一位位地传送。由此可见,串行通信的特点如下:

1、节省传输线,这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在远程通信时,此特点尤为重要。这也是串行通信的主要优点。

2、数据传送效率低。与并行通信比,这也这是显而易见的。这也是串行通信的主要缺点。

串行通信串行通信

例如:传送一个字节,并行通信只需要1T的时间,而串行通信至少需要8T的时间。 由此可见,串行通信适合于远距离传送,可以从几米到数千公里。对于长距离、低速率的通信,串行通信往往是唯一的选择。并行通信适合于短距离、高速率的数据传送,通常传输距离小于30米。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现成的公共电话网是通用的长距离通信介质,它虽然是为传输声音信号设计的,但利用调制解调技术,可使现成的公共电话网系统为串行数据通信提供方便、实用的通信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