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交流电机里的电容问题

楼主(2012-03-28):
众所周知,单相交流电机的大家族里有这种类型,就是有启动电容和运行电容的这种类型,我想知道在一台这样的电机上,启动电容的C与运行电容的C哪个比较大,它俩之间有什么函数关系吗?还有我知道某电机的功率,怎么去配它启动电容和运行电容?假如某电机出力不足,转矩明显下降,有没有跟运行电容的C值下降有关?或是其他什么原因?THANKS

网友A:
试着回答你最后一个问题。运行电容C值加大后,功率会变大,转矩也会提高。

但会使电机温升变高。

运行电容和启动电容有无函数关系,这个要设计厂家才好回答了。

网友B:
启动大,运行小,运行加大,力矩会变大【但相应发热比较快】,要匹配【要问设计电机的】

网友C(2012-04-27):
启动电容大,运行电容小

网友D:
这问题问的比较好,以前记过,不怎么用忘了

网友E(2012-09-27):
运行小,启动大,运行电容每百瓦4微法,启动电容550瓦-1.1KW都采用200微法45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