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理解电子凸轮和电子齿轮控制

楼主(2012-03-28):
伺服控制的电子凸轮和电子齿轮控制如何正确理解呢?还望给位高手给小弟一个解释啦!不怎么明白他们之间的区别和如何控制的,以及程序思路如何构建。谢谢啦!

网友A:
电子凸轮是PLC功能指令,在程序里功效相当于机械的凸轮,可以控制位置开关量信号。

电子齿轮比是伺服马达在定位控制运行时需要设置的一种参数,两者风马牛不相及。

我是这么理解的,不知道能否给楼主提供一点思路。

楼主:
谢谢   似乎有点入门了,不是很懂还是不怎么明白区别。

网友B:
电子齿轮是在两个马达之间加的一个比例关系,凸轮是可以做一条曲线,两个马达的运动按做好的曲线来运转

网友C:
谢谢!但是只是做360度的一条线,是怎么理解呢?

网友D:
电子凸轮控制的曲线的物理意义是什么?曲线的坐标分别是什么?设计者需要从哪些方面去考虑参数的设置,如何设置?

网友E(2018-06-14):
谢谢   似乎有点入门了,不是很懂还是不怎么明白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