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变送器常见故障原因分析

楼主(2012-03-28):
压力变送器常见故障
1、压力上去变送器输出上不去:此种情况,应先检查压力接口是否漏气或者被堵住,如正常。需检查接线方式,如接线正确无误。接下来检查电源,如电源正常。请查看传感器零位是否有输出,或者进行简单加压看输出是否有变化。有变化证明传感器没有损坏,如果无变化传感器确认损坏。出现这种情况的其他原因还可能是仪表损坏(如PLC量程设置问题等等)。
2、加压变送器输出不变化,再加压变送器输出突然变化,泄压变送器零位回不去。产生此现象的原因有可能是压力传感器密封圈引起,在我们的客户使用中遇到过多次。一般是因为密封圈规格原因(太软或太厚),传感器拧紧时,密封圈被压缩到传感器引压口里面堵塞传感器,加压时压力介质进不去,但是压力是很大时突然冲开密封圈,压力传感器受到压力而变化,而压力再次降低时,密封圈又回位堵住引压口,残存的压力释放不出,因此传感器零位又下不来。排除此原因的最佳方法是将传感器卸下,直接察看零位是否正常,如果正常更换合适的密封圈再试。
3、变送器输出信号不稳
  故障原因如下:
 (1)、因安装位置有振动致使传感器振动厉害
  (2)、仪表或压力传感器抗干扰能力不强
  (3)、压力源本身是一个不稳定的压力
  (4)、传感器接线不牢
(5)、传感器故障
4、变送器接电无输出
 故障原因如下:
  (1)、接错线(需同时检查二次仪表和传感器)
  (2)、电源无输出或电源不匹配
  (3)、导线本身的断路或短路
  (4)、仪表损坏或仪表不匹配
  (5)、传感器损坏
5、变送器与指针式压力表对照偏差大,首先出现偏差是正常的现象,其次确认正常的偏差范围,确认正常误差范围的方法:
  计算出压力表的误差值例如:压力表量程为30bar,精度1.5%,最小刻度为0.2bar正常的误差为:30bar*1.5%+0.2*0.5(视觉误差)=0.55bar
6、压力变送器的误差值。
  例如:压力传感器量程为20bar,精度0.5%,仪表精度为0.2%,正常的误差为:20bar*0.5%+20bar*0.2%=0.18bar整体对照时出现的可能性误差范围应以大误差值的设备的误差范围为准,以上例来说,传感器与变送器偏差值在0.55bar内可视为正常。
  如果偏差非常大,应使用高精度仪表(至少此仪表高于压力表和传感器的精度)进行参照。
7、微差压变送器安装位置对零位输出的影响:
  微差压变送器由于其测量范围很小,变送器中传感元件的自重即会影响到微差压变送器的输出,因此在安装微差压变送器出现的零位变化情况属正常情况。安装时应使变送器的压力敏感件轴向垂直于重力方向,如果安装条件限制,则应安装固定后调整变送器零位到标准值。

网友A:
分析的不错!欢迎常来。

网友B:
认真对待。。。。。。。。。。

网友C:


网友D:
分析得不错,对我有帮助,学习了。

网友E:
呵呵,挺不错,学习了。我这边有自主开发一款微压差变送器,还不错,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试用下,价格比进口的便宜多了

网友F:
很好!值得学习,希望大家以后多交流!

网友G:
介绍的挺详细,谢谢。

网友H:
压力变送器输出的4-20mA,竟然烧毁PLC的模拟量输入电阻(西门子em231),不知道为什么啊!求教楼主!

网友I:
写的很好,保存了,非常感谢!

网友J:
我遇到过啊,有时是线没接好啊

网友K:
玻璃好娃,,,谢谢鸟····················································

网友L:
引用 网友H:
压力变送器输出的4-20mA,竟然烧毁PLC的模拟量输入电阻(西门子em231),不知道为什么啊!求教楼主!

估计是串进大电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