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 CP1E型数据连接线问题

楼主(2012-03-29):
需要欧姆龙PLC   CP1E型数据连接线  不知是什么样的,有人说RS-485,我在网上查的是USB接口,看到设备上不像,请指点一下是什么型号的数据连接电缆?

网友A:
 USB 的数据就可以。 N 型的话,也可以用串口线。

网友B:
我们单位用的CP1H的小型PLC用的是USB口的数据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