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运用涡街流量计测量焦炉煤气

楼主(2012-03-29):
涡街流量计在焦炉煤气测量上应用的还是比较多,但是有时安装运行过程中难免出现一些问题,文翔流量计工程师总结出以下原因和解决办法供大家参考:
    涡街流量计可广泛用于大、中、小型各种管道给排水、工业循环、污水处理,油类及化学试剂以及压缩空气、饱和及过热蒸汽、天然气及各种介质流量的计量并可作为流量变送器应用于自动化控制系统中,采用EEPROM对累积流量进行掉电保护,保护时间大于10年。涡街流量计是一种用途极广泛的流量仪表,几乎可以用在所有气体,液体和蒸汽的流量计测量和控制,我公司的数字智能涡街流量计,它突破了传统模拟方式处理涡街信号的局限,通过现代数字信号处理的方法对涡街探头信号进行识别、筛选,从而得到正常的流量信号,极大的提高涡街的抗震性能,从根本上解决了围绕涡街几十年来不抗震问题,它广泛应用于石油化工、轻工、热电、造纸等行业的给水、给盐、给风的流量。
  现场计量系统出现故障的原因可归纳为两大原因,一是流量仪表或其关联设备引起的。二是非流量仪表方面的原因,即流量仪表正常,而环境或系统方面原因造成故障,这类原因难以查找。除了要求技术人员要熟悉该仪表性能外,还需具有广博的知识和丰富的现场经验进行分析、推理、多方试验,方能确认。有些故障还是一些意想不到的事件造成的。对非流量仪表方面的故障往往表现为输出信号不稳定。根据实际经验,涡街流量计测量焦炉煤气时,输出信号不稳定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1)涡街流量计不适宜安装在强振动的场合是应用者广为熟知的,但在磁场频繁变化的场合,涡街流量传感器会测出高于正常值的信号输出。实践证明,在无气体流动的现场,当涡街流量传感器处于变化的磁场中时在磁场变化的瞬间,涡街流量传感器会感应出一个错误信号而输出,当变化结束,仪表处于一个稳定的磁场时,仪表则会输出一个正常信号。
  2)焦炉煤气因出厂时温度高,湿度大,因此在气体输送过程中会有水分存在。气体流动带动水分往复波动,从而形成脉动流。涡街流量传感器处于这种流体状态时输出数据忽大忽小,根本无法反映生产状况。
  3)由于焦炉煤气多杂质,易结晶,杂质凝结于传感头,从而造成计量失准。温度升高时,杂质挥发,灵敏度增加,信号增强;相反则降低。从而造成数据不稳定。
  4)仪表接线过程中压线不实,从而造成传输过程中信号的时断时续。
  5)仪表接地线不符合规范要求,从而使强电中的50Hz干扰进入,当正常信号高于50Hz时输出正常信号,反之则会输出错误信号。
  解决办法:
  1)在仪表安装、连接过程中,应确保每一个环节的准确无误,其中包括安装前对现场的考察、安装过程中仪表接线、系统接地线等方面,从而确保检测到真实数据并能够准确输出。
  2)对于运行中的计量系统可采用“双轨计量,对比确认”的方法,以及“替代法”对运行中的计量仪表故障进行确认和排除。
  3)定期对仪表进行整体清洗,必要时可对仪表的传感头部分进行吹扫,避免杂质在传感头处的凝结。寒冷的季节在计量直管段及仪表部分加伴热装置也有利缓解杂质在计量仪表处的凝结。
  4)定期对管道进行排水,特别是直管段前的水分,依据具体情况设置专人定期排放,尽可能降低计量管段中的水分,最大限度的排除流体中的脉动。
  5)加强对计量系统数据的管理,设置定时打印功能,依据打印数据结合生产状况对仪表的运行分析。

网友A:
 有需要维修变频器、电路板、显示触摸屏、伺服驱动器、UPS电源、PLC工控和其他高端设备电路板的朋友注意了:

  透明的维修价格,合理的收费标准,快捷的维修服务,

朱先生:021-62842272  、13024178619     ,
QQ:87404871
也可登陆:http://www.caiyadianzi.com

                                                                           上海彩亚电路板维修有限公司

                                                                           上海PCB生产协会理事会员单位

                                                                           长三角第一家专业芯片级维修企业

网友B:
1、有听说焦炉煤气,静压值都很低,低于10kPa?,,,哪嘛流速,岂不也是很低滴鸟?

2、有听说涡街流量计,产生不了漩涡,就会计量失准滴?,,,低流速气体涡街果真能测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有听说焦炉煤气,静压值都很低,低于10kPa?,,,哪嘛流速,岂不也是很低滴鸟?2、有听说涡街流量计,产生不了漩涡,就会计量失准滴?,,,低流速气体涡街果真能测准嘛?

淄博文翔的涡街流量计,气体流速范围在5~50m/s,就能够测量。若是无法满足最低流速,肯定是不会测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需要维修变频器、电路板、显示触摸屏、伺服驱动器、UPS电源、PLC工控和其他高端设备电路板的朋友注意了:  透明的维修价格,合理的收费标准,快捷的维修服务,朱先生:021-62842272  、13024178619     ,QQ:87404871 也可登陆:http://www.caiyadianzi.com                                                                           上海彩亚电路板维修有限公司                                                                            上海PCB生产协会理事会员单位                                                                           长三角第一家专业芯片级维修企业

纯广告不大好吧~呵呵

网友E:
涡街流量计测量单一干净气体、 管径小 、工艺计量用。

网友B:
1、焦炉煤气,怕是流速低于2米/秒,也挺普遍吧?

2、流量计奶奶滴,也敢有计量死区?,,,真G8疲软鸟~~~~~~~~~~~~~~

网友F:
电容靶式流量计在大管径煤气管道的应用

1、问题的提出煤气流量计量的准确性对企业生产过程中的能源消耗、成本核算起至关重要的作用。大口径煤气流量计量一直是冶金、焦化、城市管网等行业重要的计量点,也是计量的难点。究其原因主要有4个方面:(1)介质脏污,含有大量粉尘、颗粒、焦油、萘等杂质,容易在检测元件表面堆积、结晶、凝结,从而大大影响测量的精度甚至使检测件失效; (2)介质压力低,滩速低,工艺要求测量的压损比较小;(3)介质为混合物,组分的变化对测量的影响比较大;(4)管线多为主干线,仪表的安装与维护不能影响正常生产。理想的煤气计量系统应当具有带气安装维修、在线清洗、测量范围宽、测量精度可靠、符合相关标准、数据存储、监督管理以及网络通讯的功能。计量工程技术人员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包括在部分检测点采用新型的、耐脏污的、可在线拆装清洗的检测设备,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2、流量测量原理当介质在测量管中流动时,因其自身的动能通过阻流件(靶片)时而产生的压差,并对阻流件有一作用力,其作用力的大小与介质流速的平方成正比,其数学方式表达如下: F=CdAP·V2/2………………⑴ 式中:F ——阻流件所受的作用力(Kg) Cd——物体阻力系数 A ——阻流件对测量管轴向投影面积(mm2) P ——工况下介质密度(Kg/m3) v ——介质在测量管中的平均流速(m/s) 阻流件(电子靶)接受的作用力F,经刚性连接的传递件(测杆)传至电容力传感器,电容力传感器产生电压信号输出: V=KF………………⑵ 式中: V——电容力传感器输出的电压(mV), K——比例常数 , F——阻流件(靶片)所受的作用力(Kg) 由此,此电压信号经前置放大、AD转换及计算机处理后,即可得到相应的瞬时流量和累积总量。 3、电子靶流量计功能及特性 ·无可动部件,防堵塞,抗过载,拆卸方便 ·压力损失小,仅为标准孔板的1/2△P左右 ·插入式结构,安装简单,无须笨重的壳体,节省费用 ·计量准确,精度可达到0.2% ·传感器不与被测介质接触,不存在零部件磨损,使用安全可靠 ·具有多种安装方式供选择,如选择在线插入式,安装费用低;在线拆卸式主干管网无须停车 ·具有一体化温度、压力补偿,直接输出质量或标方 ·具有可选小信号切除、非线性修正、滤波时间可选择 ·能准确测量各种常温、高温500度、低温-200度工况下的气体、液体流量 ·重复性好,一般为0.05~0.08%,测量快速 ·抗干扰,抗杂质能力特强 ·抗震动性强,一定范围内可测脉动流 4、流量计的安装 检测点的选择:水平管道安装,直管段满足前10D后5D; 5、应用效果(1)电容靶式流量计适合满足直管段情况下大口径管道(dn500~3000mm)的气体介质,特别是煤气(焦炉、高炉、转炉)的流量检测中选用。(2)系统具有测量范围宽(1:10)、压力损失小、可不断气安装检修、不易结污等突出性能,可用于脏污、低压、低流速气体介质的流量测量,解决了脏污煤气堵塞导致测量精确度下降问题。(3)在混合煤气管道上可通过调节仪表参数适时调节、控制混合后用户煤气流量密度,可以保证混合煤气流量测量系统动态平衡数据更加精准。(4)通过对测量数据远程传输,能够适时集中监视计量仪表运行情况,为计量管理部门提供了有效的监管手段,减少了计量异议的发生,促进了企业的节能降耗,具有推广应用价值。

厦门均溪自控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