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调节是怎么调节的?我听师傅说PID三者本身就是矛盾的,要有经验

楼主(2012-03-29):
PID调节是怎么调节的?我听师傅说P、I、D三者本身就是矛盾的,三者要进行这种调节,听说调这个得有经验者

PID调节是怎么调节的?我提师傅说P、I、D三者本身就是矛盾的,三者要进行这种调节,听说调这个得是很有经验者才能调的比较好。
PID到底怎么调?说说大家对PID调节的看法!

网友A:
是的,一点小经验

参数整定找最佳,从小到大顺序查   先是比例后积分,最后再把微分加   曲线振荡很频繁,比例度盘要放大   曲线漂浮绕大湾,比例度盘往小扳   曲线偏离回复慢,积分时间往下降   曲线波动周期长,积分时间再加长   曲线振荡频率快,先把微分降下来   动差大来波动慢。微分时间应加长   理想曲线两个波,前高后低4比1   一看二调多分析,调节质量不会低

网友B:
PID调节是比较成熟的调节方式,在实际投入中是需要经验的,当然理论基础是必不可少的,首先要知道PID调节的含义,其中P、I、D三者的作用和它们之间的关系,并且知道数字表达式,现在的PID调节都是数字的,在具备一定的理论基础之后,要熟悉使用PID调节的系统特性,不了解系统特性,是无法制定控制策略的,也就是不知道是使用P控制、PI控制还是PID控制,也不知道正反作用,这样是无法投入调节的,在了解系统特性后,确定控制策略,在投入系统之前要把参数制定的较为缓慢一些,避免出现较大的波动影响系统的正常运行,在调整这些参数时要根据系统内相关输出和被调量的趋势情况进行,并且要考虑现场的测量仪表和执行部件的实际情况,P、I、D参数的匹配是多组的,也就是说有几组参数都符合调整要求,只要有一组就可以了,在调整完参数后要进行记录,以备后用,同时在系统内各个部分发生变化,此时的参数有可能不是较好的组合,这时需要进行参数的调整,方法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