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网友求助问题的几个回帖展示之十八

楼主(2012-03-29):
             对网友求助问题的几个回帖展示之十八

       一、网友求助:《单按钮通断 》继电器接法与PLC程序:

1、《关于一个按钮控制1个线圈》要求,按一下线圈得电,再按一下线圈失电,再按一下得电,依次循环

2、《关于一个按钮控制2个线圈》要求,按一下A线圈得电,再按一下B线圈得点,再按一下A得电,依次循环     分别用PLC程序和继电器接法来实现   欢迎原创

   回复:1S7-200给你编个程序供参考

    其网络1 为你要求的第一条,网络23 为第二条要求编程,这里增加一个停止复位按钮(I0.2

    2、用硬件继电器构成的控制电路图见下图:供你参考:

    上图右侧就此图原理作了说明,这里要强调的是,1、按钮按下的时间不得大于1秒。2、单用J1做线圈输出就是按一下线圈得电,再按一下线圈失电,再按一下得电,依次循环,如用J1作为线圈AJ2作为线圈B,就是按一下A线圈得电,再按一下B线圈得点,再按一下A得电,依次循环

    这里J0 C0R0组成通电断电皆延时的定时器。

      二、网友求助:我现在手中有几个意法半导体的LM317T 查了资料说LM317T如果输入电压比输出电压高太多会发热很严重 请问能否先用可控硅调压然后整流后输入给LM317T稳压 这样就可以使LM317T的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一样了。 老师们看我说的对不对 新手 请多多指教

    回复:如果你的稳压电源对纹波要求不严,可以用双向可控硅对交流电源电压先进行交流调压,再通过桥式整流块进行整流,其整流电压要高于要求的输出的稳定电压5V左右为好(给LM317稳定调整空间,而且LM317的功耗不太大),不能与要求的输出的稳定电压相等,如相等,虽然LM317的功耗小了,但输出电压就不是稳压电源了,因为LM317已无可调整的电压了。

      采用可控硅调压,还得用调压控制电路才可实现交流调压。这样作不核算,最简单办法是换掉电源变压器,变压器的次级要留有几个抽头,能输出几组电压值,根据输出电压的高低,切换变压器的次级输出,可保稳压电源稳压输出范围宽,又可使LM317的功耗不会太大。再一办法是,在整流输出与LM317的输入端之间串接一个可变电阻,使其产生压降,来确保LM317的输入与输出之间的电压为5V。这种办法最简单最省钱,缺点是电阻白白消耗一定的功率。

       三、网友求助:各位大侠,请问在s7-200中用普通开关做一转信号,能检测到每秒50个脉冲吗,我用来检测转速。谢谢

    回复:   完全可以,如转速在50HZ左右,用普通输入口输入开关的检测信号就可以,用不着使用高速计数器。为使测得转速准确,计数采样可适用SM0.5 秒脉冲,方法是:用SM0.5的前沿(或后沿)对MB10进行加1计数,其M10.0将输出正负脉宽皆=1秒的方波,再用M10.0与接测转速的输入点(如I0.1)串联,对MB0进行计数,其M10.0=1的前沿将MB00M10.0=1时间内,MB00 开始计数,在M10.0=0时,MB0的计数值即为转速,可保持1秒时间供显示用。见下图:(I0.1接测转速开关)

    网友又问:我想用I0.1的立即输入点和上升沿还行吗

回复: 完全可以。这里的M10.0=1的前沿先将MB0 清零,在M10.0=1脉宽(=1秒)内,用I0.1的前沿对MB0进行加计数,可确保每一个I0.1=1的脉冲,MB0只加1,当M10.0=0时,MB0 的计数值就=转速,此值可保持1秒(即M10.0=0的时间内,可供显示或记录)。如不用前沿(或后沿)直接用I0.1计数,则在I0.1=1的时间内,MB0将不停地加1计数,其值就不是转速了,切记一定要用沿触发计数。

四、求助:现在我有一个plcplc  s7-200    cpu222  )需要与光电开关和接近开关连接,应该如何接?选什么型号的观点开关,npn还是pnp

回复:S7-200PLC的输入口与光电开关和接近开关连接应为这样:因为S7-200PLC的输入口测的24V电源是负极接COM(共地),故需选用PNP型晶体管OC门输出形式的光电开关和接近开关,其接法见下图:

     如果现有的光电开关或接近开关为NPN型晶体管OC门输出,仍想利用它与接S7-200的输入端连接作控制开关用,也可以,但不能直接将开关的输出端与PLC的输入端连接,应需增加点电路,见下图:其绿色虚线内为增加的电路:需2个电阻和一只PNP型晶体管,按图连接即可好用。

五、求助:S7-200,如何求偏差变化率S7-200控制温度,如何求偏差变化率 。设定值已知,在当前本次的采样测量值可知,可求得本次的偏差。但怎么得到上一次的偏差值,上一次的偏差值的偏差,求得本次偏差变化率呢????希望高手指点,万分感谢!!!!

回复:在编程时可以这样处理:设一本次采样存储区(如MW0),再设一前次采样存数区(如MW2),及中间运算区(MW4)。当进行读取采样值时,先将MW0值送入MW2,再读取采样值送入MW0,再进行如下运算:(MW0-MW2)/MW0=MW4,其运算结果MW4即为本次偏差变化率。当进行第二次采样时,再将MW0值送入MW2,再读取采样值送入MW0,再进行偏差率运算。。。。

网友A(2012-08-01):
对网友求助问题的几个回帖展示之一: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112/2011120414133000003-1.shtml

网友A:
对网友求助问题的几个回帖展示之一: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112/2011120414133000003-1.shtml

���� SSI �ļ�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