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极电机如何接线

楼主(2012-03-29):
6极电机如何接线

如下图中,该电机是安川的三相6极电机,和变频器之间如何接线呢?

6极电机

网友A:
异步电机的极数影响的是转速,与对变频器的接线方式无直接关系。

建议参考电机的接线柱数量或内部连接关系,以及变频器对电机的Y-△连接要求。

网友B:
根据名牌这是台普通200VAC6极异步笼式电机,没说明其他连接方式一般出线桩就是4个U\V\W\PE接地,变频器输出U\V\W\PE接地连上即可。全速运行时没问题。变频低速时需注意分别另接散热,自身散热散热量不够电机会过热。

楼主:
但是这台6极电机总共有7个接线桩,是U\V\W\U1\V1\W1\PE,不知道该如何接线?

网友A:
“U\V\W\U1\V1\W1”这6个接线柱都给出,一般是方便用户接成Y型(U\V\W对外接线,且U1\V1\W1内部短接不引出) 或△型(U\V\W对外接线,且内部U1接V,V1接W,W1接U)

建议先Y接,看看出力是否足够。若不够,再改△接,以免烧电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根据名牌这是台普通200VAC6极异步笼式电机,没说明其他连接方式一般出线桩就是4个U\V\W\PE接地,变频器输出U\V\W\PE接地连上即可。全速运行时没问题。变频低速时需注意分别另接散热,自身散热散热量不够电机会过热。

说的很有道理,赞同!

网友D:
220V接角形380V接星形一般电机在接线盒上有接线图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V\W\U1\V1\W1”这6个接线柱都给出,一般是方便用户接成Y型(U\V\W对外接线,且U1\V1\W1内部短接不引出) 或△型(U\V\W对外接线,且内部U1接V,V1接W,W1接U) 建议先Y接,看看出力是否足够。若不够,再改△接,以免烧电机。

就照上述方法先试。进口11KW电机一般情况下名牌此种标法,7个桩输入的200V的基本表明是三角连接除非另有说明。因为同样和我们一样会用星三角启动只不过他们的三相电源是200VAC的。还可以先试验星形连接用钳形表测一下空载电流在额定电流1/3以下还要小些,就知道是不是三角接法200VA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