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PLSY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3-29):
我是PLC新手,刚买了台FX1s-14MT的,可是没有相关资料,看到一个程序中有一语句 【DPLSY K50 K25 Y000】, 我不知道这DPLSY是什么含义,请指教!

网友A:
  看帮助

DPLSY :32位连续执行型脉冲输出指令

网友B:
    可以查找、下载一个对应的编程手册,查看其指令说明;

    PLSY是以指定的频率产生定量脉冲的指令,执行【DPLSY K50 K25 Y000】时,从Y0输出频率为50Hz的脉冲25个,脉冲占空比为50%。DPLSY是PLSY指令的32位形式。
    不过,我也是照本宣科,没有使用过该指令。

网友C:
PLSY:16位连续执行型脉冲输出指令
DPLSY:32位连续执行型脉冲输出指令

这样更有对比学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