梯形图画法问题,元件太多摆不下,怎么办

楼主(2012-03-29):
刚学plc编程,用的是三菱编程软件,碰到这个问题,元件太多摆不下,不知道该怎么办,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把梯形图重新整理一下,你这个图看上去就别扭。。。

网友B:
2种方法,其中一种是使用辅助触点

网友C:
梯形图不象楼主那么写,不用管它是否写得下,写完一行,软件会自动安排写到下一行,就象下图一样。

网友D:
还是使用辅助触点做转接吧。

网友E:
你复杂的那一大块应该放在左边,梯形图编程可以按照规则来,那样就好看多了,

而且就可以按照  随风  画的那样,自然而然的就可以转换到下一行

网友F:
1, 先将程序进行编译整理

2,  使用 PLC 的中间辅助点转接吧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我把图形重新整理了一下,就能自己转过来了,谢谢你们。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我把图形重新整理了一下,就能自己转过来了,谢谢你们。

上面的图看的整齐多了,很多软件编译以后自动会对齐的。

网友H:
1, 先将程序进行编译整理2使用 PLC 的中间辅助点转接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J:
路过

网友K:
不改变状态的几个点设置内部辅助触点

网友L:
是啊,还是用辅助触点转接比较好。。。

网友M:
引用 网友K:
不改变状态的几个点设置内部辅助触点

网友N:
三菱的GX Developer菜单上面有选项:切换显示一行元件数量。另外建议楼主需简化程序:比如将一组条件串联成辅助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