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下安装GX问题

楼主(2012-03-29):
如标题,在WIN7下安装GX出现问题,一直安装不了,

网友A:
不要在WIN7下面安装这种软件,你这种情况建议还是把WIN7系统换成xp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在WIN7下面安装这种软件,你这种情况建议还是把WIN7系统换成xp的吧

不至于啊,我看网上别人都用WIN7装了GX,为什么到我这就安装不了呢。公司刚换的电脑都是WIN7系统。

网友C:
如果你的WIN7是64位版的,就算装好了也不能用。32位的装最新版的可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的WIN7是64位版的,就算装好了也不能用。32位的装最新版的可以使用。

我的是32位的,最新版的版本是什么?

网友E:
看看软件的兼容性,64位操作系统一般很少软件支持,如果支持WIN7大多是32位操作系统,建议使用专业版安装。

网友F:
我32位的 可以装的 刚装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32位的 可以装的 刚装上

为什么我的就装不上呢,奇了怪了,我的是8.86的以前XP的时候都是装的这个。昨天弄了一天没弄上。

网友H:
我的win7可以装啊,直接下一步就完了。你的什么版本?我装的8.86

网友H:
是不是没有装环境EnvMEL就直接安装了?

网友H:
对:laoniu100关于不要在WIN7下面安装这种软件,你这种情况建议还是把WIN7系统换成xp的吧 内容的回复:

现在西门子step7 V5.5都支持Win 7了,时代在发展,硬件软件都在进步,没有必要抱着10年前的操作系统不放

网友I:
现在很多我们工控人员用的软件在win7下都不是很好用。

网友J:
是不是没按要求安装啊/它先是要初使化一下安装环境的/再更新一下/最后才能安装的/可以看一下安装说明的,按说明一步步来/我的WIN7,用着挺好/

网友K: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的WIN7是64位版的,就算装好了也不能用。32位的装最新版的可以使用。

hao

网友L:
我在WIN 7下( 64位版 32位的)都试过可以用的,要安GX Developer 8.86新版,安装前先装EnvMEL文件夹的SETUP( 安装环境),安装序列号:961-500940269, 序列号 前后安装要一致。安装前最好先恢复一下系统,清除原先没安装成功的文件残余。

网友M:
对:EBN战略军团-ww19830217关于看看软件的兼容性,64位操作系统一般很少软件支持,如果支持WIN7大多是32位操作系统,建议使用专业版安装。 内容的回复:

什么是专业版安装,求解!!!还有200的win7应该装那个版本?

谢谢,一直只发任务的上级!!!!!!!!!!!!!!!!!!!!!!!!!-_-|||

网友L:
引用 网友L:
我在WIN 7下( 64位版 32位的)都试过可以用的,要安GX Developer 8.86新版,安装前先装EnvMEL文件夹的SETUP( 安装环境),安装序列号:961-500940269, 序列号 前后安装要一致。安装前最好先恢复一下系统,清除原先没安装成功的文件残余。

补充一下,如果不恢复系统的话,起码要删除掉原先没安成功的程序文件,安装EnvMEL完后要重启动计算机,然后安装GX Developer 8.86的SW8D5C-GPPW-C文件夹中的SETUP,先取得管理员权限再双击SETUP,然后静等(要好几分钟耐心等)下个安装程序窗口的出现,接下来就顺利了。

网友N:
EnvMEL先安装,在SETUP(就可以了。

网友O:
win7什么系统了,貌似只能在旗舰版版下安装 三菱的GX编程软件。

网友P(2013-08-15):
谢谢,以安装成功。。。。。。。。。。。。。

网友Q(2013-09-27):
805989316@qq.com

樓主,現在還可以發個給我嗎?我想學啊!!謝謝。

网友R:
求个win7 32位下可以安装的gx-developer编程软件?547773065@qq.om!跪求!谢谢大师们!

网友S(2017-05-04):
重新安装。在设置用户名和公司名时。用拼音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