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s7-300的MMC卡被格式化了

楼主(2012-03-29):
      由于这个卡里有密码,删除里面块需要密码,监视也需要密码,就连上载和下载块的时候也需要密码,

我就把卡拔下来用读卡器在电脑上给格式化了, 格式化后发现不能用了, 上网一查好像挺严重,、

求各位高手救救它吧!

6ES7953-8LF20-0AA0

64KB    S     C-B3    ES:01

网友A:
这个好像只能给西门子了,西门子的内存卡他们有个专门用来格式化的东西,电脑格式化以后就不能用了。

不过好像也可以通过在cpu上通过调整run,stop,run-p来用cpu格式化卡,不知道是不适应你这种情况,去网上搜索一个具体顺序,时间一定要掐的准才行

网友B:
找个卡的镜像文件,然后用专门的写卡软件,应该可以恢复的。但楼主这个卡好像是新版本的卡,镜像文件不是太好找啊!

2 就是找个相同型号的卡,用专门的读卡软件,自己做个镜像文件试试。

网友C:
那你基本上是死定了。。。。。你把黑板上写的东西擦了,变成了粉笔末,还能再回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