袋式除尘器使用注意事项

楼主(2012-03-29):
袋式除尘器在使用过程中有诸多需要注意的问题,袋式除尘器的使用寿命和运行功能也与此息息相关,其注意事项主要有八点:

1袋式除尘器装置受滤材耐温性能的限制,一般滤料只限130摄氏度以下,使用耐高温的诺美克斯(Nomex)滤料也只限250摄氏度以下,因此袋式除尘器在运行过程中,应特别注意进入袋滤室前的烟气温度,防止温度过高烧毁滤袋。设计时应设置烟气温度监测和报警装置,并与紧急冷风阀及风机入电动机联锁,当入口温度超过限定值时立即打开紧急冷风阀混入冷风或停止系统引风。

2、保持通过袋滤室内各部位的烟气温度都要在烟气露点温度以上,防止水蒸气冷凝对滤袋造成堵塞是确保袋式除尘器正常运行的条件之一,为此,要求进入袋滤室的烟气温度高于烟气露点温度20摄氏度以上。

3、运行过程中应尽量减少漏风系统的空气量;消除滤料的静电效应,防止可燃气体可能引起的燃烧或爆炸。

4、通过观察袋式除尘器前后压差及尾气烟色的变化情况,大体可以判断除尘器的运行工况。例如:喷吹清灰后,袋滤室前后压差不变或不能恢复到规定值时,可能因清灰系统故障或滤袋堵塞;又如滤袋前后的压差突然下降,尾气烟色变浓,可能因滤袋脱落、穿孔或花板连接处漏气,造成烟气短路。

5、设备停止使用或停机检修时,当生产设备停机后,袋式除尘器至少应继续运行5-10分钟才停机,以便将系统内的烟气及粉尘全部排出,防止对设备的腐蚀。

6、袋式除尘器停机后,在无引风的情况下仍应开动喷吹清灰机构,连续喷吹清灰一段时间,使黏结在滤袋表面的粉尘尽可能抖落,防止滤袋堵塞,又便于检查漏袋情况或停机封存。

7、每次启动前或停机大修时,应特别检查花板连接处的气密性和滤袋变形破损情况以及反吹清灰系统,若滤袋确实被堵塞或已破损,应及时更换。

8、滤袋除尘器不准出现花板与袋连接不严密或滤袋破损现象,否则造成含尘烟气短路,是除尘效率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