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伺服电机控制程序

楼主(2012-03-29):
      那位朋友有三菱PLC控制松下伺服电机的程序呢??麻烦发一个给我好吗??QQ416175912。PLC:三菱FX3U。松下伺服:MSMD012G1U+MADHT1505E。谢谢了。

      控制要求是控制台个机械手来回跑。跑的路线为:从1--到2--到3---回到1。
      第一次写控制伺服电机的程序呢,不知道用控制步进电机的程序是否可行?用指令PLSR,需要在程序上设定什么参数吗??

网友A:
请关注本帖相关“微求助”:http://t.gongkong.com/topicinfo.aspx?id=2012032921360300001

网友B(2012-05-10):
LZ用过步进电机的话...那三相步进A1 A2 B1 B2 C1 C2怎么接线啊???求帮助..

网友C(2012-06-19):
一般PLC通过脉冲控制伺服电机,和品牌及型号是无关的,只是和伺服的参数有关,比如每转多少个脉冲,你只要通过尝试让伺服动了起来,相信问题就会解决

网友D:
我也正在学习中,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