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wincc程序下载到触摸屏提示有错

楼主(2012-03-29):
我把wincc的程序下载到触摸屏后,触摸屏显示

Application HMIRTM.EXE has performed an illegal operation and will be shut down. If the problem persists,contact the program vendor.

哪位大神帮帮忙

网友A:
建议你把新建个项目,然后把你的项目全部复制到新项目中去,这样程序会自动重新编译一遍,把一些问题修改过来,另外将项目用WINCC FLEXIBLE打开后在菜单“选项”---删除临时文件,这样应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