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年前的欧姆龙cp1e系列Plc忘记um密码,请教如何导出程序啊?

楼主(2012-03-29):
两年前给客户做了一套程序,用的欧姆龙cp1e系列plc,但是长时间已经忘了当时设的密码,请教各路高手如何导出原有程序?在此先拜谢了。

网友A:
请关注本帖相关“微求助”:http://t.gongkong.com/topicinfo.aspx?id=2012032921350700001

网友B:
在网上找一个<此处内容被屏蔽>软件<此处内容被屏蔽>···

网友B:
网上下载一个···jie密软件···jie密···乖乖,我就不信还会给屏蔽喽

网友C:
CP1E要花钱的,不一定能找到免费版的

网友D:
CP1E的暂时还比较难找

网友E:
呵呵、还给屏蔽啊、去别的论坛找下也行啊

网友F:
如果是自己做的,直接将备份的修改后再拷进去

网友G(2017-09-13):
密码忘记,程序备份没了,只能模块上转,关键是怎么破密码?

网友H(2017-10-15):
我可以usb口直接读出密码QQ1678817509

网友I(2018-12-05):
我有直读密码解米密软件

UM保护 任何保护。禁止覆盖 功能块

     一个软件搞定

 加。。。。信。。270871023

CJ1M 直读密码 软件 教程

CJ2M 直读密码 软件 教程

CP1H CP1L CP1E 直读密码 软件 教程

cj2m CP1H CP1L CP1E解密 (1)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