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运动卡用VB怎么编G代码的解释程序?

楼主(2012-03-29):
请教一下运动卡用VB怎么编G代码的解释程序?

网友A:
运动卡的编程一般都是类Basic语言加上运动卡本身的一些指令,通常用于运动控制上,如同步、电子凸轮控制上。G Code一般是数控的编程语言,主要用于机械加工、雕刻、自动电焊上面的。不是很明白楼主所说的“G代码解释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