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不难就是要技术专家回答

楼主(2012-03-29):
地埋铝芯线7根组成25mm2,分别是2.05 2.07 2.06 2.05 2.06 2.05 2.03
 我是用千分尺量的是国标线吗?不知道怎样测量请老师傅指点谢谢

网友A:
单芯截面积S=

S=π/4*D^2,你的单芯平均直径D=2.05,S=3.3mm2,7芯=23.1mm2.

网友B:
肯定有偷工减料。。一般号称1.2mm厚的钢板、不锈钢板,都是1.1mm多点,不会到1.2mm,更不会多于1.2mm。。这是行业常识。都一样。

网友C:
路过,不知道,学习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路过,不知道,学习下

网友E:
其实电缆合格与否不是用卡尺量出来的,而是它的直流电阻,请看 GB∕T3596-2008电缆的导体,只要电阻小于标准值就是合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