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解释一下

楼主(2012-03-29):
mov k2x10 d10  大家好我问一下X10传送到D10怎么会是1,X11是2,X12是4,X13是8,X14是16,X15是32。。。谁能说详细点

网友A:
楼主,首先你要理解这个K2X10是个组合位数据···K1就是4位、K2就是8位···然而,K2X10=从X10开始到X17(X10、X11、X12、X13、X14、X15、X16、X17)···的8位开关量的组合···既然为开关量,自然而然的只有开和关,0和1两个状态——表现为二进制数据···既然是二进制楼主就应该明白了···X17为高位,X10为低位···这8个开关量中假如只有X10是闭合的那么表现为二进制=00000001转换为十进制就是实数1

再例如:8个开关量中只有X11闭合表现为二进制=00000010转十进制=2

只有X17闭合表现为二进制=10000000=128

8个开关量全都闭合的话=11111111=255

其他以此类推···

你懂嘀···

网友B:
   一楼主讲解真是太到位了,又学习了,学校老师都没这清楚的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首先你要理解这个K2X10是个组合位数据···K1就是4位、K2就是8位···然而,K2X10=从X10开始到X17(X10、X11、X12、X13、X14、X15、X16、X17)···的8位开关量的组合···既然为开关量,自然而然的只有开和关,0和1两个状态——表现为二进制数据···既然是二进制楼主就应该明白了···X17为高位,X10为低位···这8个开关量中假如只有X10是闭合的那么表现为二进制=00000001转换为十进制就是实数1再例如:8个开关量中只有X11闭合表现为二进制=00000010转十进制=2只有X17闭合表现为二进制=10000000=1288个开关量全都闭合的话=11111111=255其他以此类推···你懂嘀···

大师讲的真是太到位了非常感谢

网友C:
一楼就是高手中的高手,佩服的五体投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