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温度巡检仪的问题?

楼主(2012-03-29):
我公司最近出现一个这样的问题,就是温度巡检仪,三路输入,一路输出,输出线由PLC来24v电源,回去4到24mA信号时时反馈巡检仪三路中最高那路的温度值,巡检仪上显示屏也显示最高值,现在有这样一个现象就是巡检仪上显示屏显示的最高温度值和这三路输入值哪一路也对不上,而且还波动,现场有好几块表有这样现象,不知是什么原因?请大家给分析

网友A:
巡检仪上显示  应该是轮流显示的呀  你怎么设定成显示最高温度值?

网友B:
巡检仪不止三路吧?其它回路怎么设置的?

网友C:
    一般的温度巡检仪,如果是 三路输入,一路输出;该 三路输入温度巡回显示, 一路是3个通道最大值的变送输出。 如果3路输入显示稳定,变送波动大该检查变送输出电路。

    巡检仪不止三路吧?其它回路怎么设置的?其他回路可以在设置时关闭。

楼主:
型号没记住,那天抄回来,我们的温度巡检仪显示屏显示最高的那路温度,输出也是最高温度那路,如果要查看其它路温度,按巡检仪上相对应的按键,就显示那路温度,如果不用哪路,在输入端子上短封。

网友D:
听上去象温度巡检仪XTRM系列,4路热电阻输入,1路4-20mA电流环输出的型号.

1.请问有照片吗?

2.显示的最高值跟3路输入比,相差多少度呢?

3.如果所有输入都是短路,显示值还波动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听上去象温度巡检仪XTRM系列,4路热电阻输入,1路4-20mA电流环输出的型号.1.请问有照片吗?2.显示的最高值跟3路输入比,相差多少度呢?3.如果所有输入都是短路,显示值还波动吗?

网友F(2012-05-05):
      看你描述的情况看,多半是你短接没有输入的端口造成的!你先在二级参数(也许哈)里面把没有用到的端口关闭(不知道怎么关闭就看说明书)!把短接线拆掉,手动 循环查看是否只显示三路温度!如果每一路温度显示都很稳定(不稳定就查看现场温度传感器了),到此你的问题就应该不会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