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我想请问几个电工方面问题,麻烦知道朋友留言给我。谢谢

楼主(2012-03-30):
您好,我想请问几个事情,第一,iec国际电工这本手册在那里看到,我去过我杭州这边的杭州图书馆,浙江图书馆没有,这本手册是产品规范。第二,固定继电器,可以简单地介绍一下,现在这种继电器是不是已经取代老式继电器,还是这种产品适用在环境恶劣的场合吗?第三,交流双速电机,三相交流绕线式异步电机,直流电机调速方面事情,现在企业有用这方面的吗?可以详细地介绍一下吗?说点实际经验。谢谢。

网友A:
第一个的手册先看看网上是否有电子的了,论坛电工很多,耐心等看谁有不用或者先借用你

第二是固态继电器还是固定继电器?

第三个问题是各行业都会涉及到。

网友B:
回答你2、3问题:

2、固态继电器又称无触点继电器,使用寿命长,无火花。适用在环境恶劣的场合。

3、交流双速电机,三相交流绕线式异步电机,直流电机调速方面事情,根据企业需要而定,有的企业会全用到,有的企业会用到1-2个,有的企业一个也用不到。还是交流异步电动机应用最广泛。几乎每个企业都会用到。

网友C:
关于第二个问题,你问的是不是固态继电器呀?固定继电器还没听说过呢。

关于固态继电器详细介绍可参照百度百科:

http://baike.baidu.com/view/267413.html

网友D:
你好发表一下个人看法:

1、http://www.kkxtest.com/StdIEC03.htm看一下这个网站

2、固态继电器:固态继电器是具有隔离功能的无触点电子开关,在开关过程中无机械接触部件,因此固态继电器除具有与电磁继电器一样的功能外,还具有逻辑电路兼容,耐振耐机械冲击,安装位置无限制,具有良好的防潮防霉防腐蚀性能,在防爆和防止臭氧污染方面的性能也极佳,输入功率小,灵敏度高,控制功率小,电磁兼容性好,噪声低和工作频率高等特点。固态继电器专用的固态继电器可以具有短路保护,过载保护和过热保护功能,与组合逻辑固化封装就可以实现用户需要的智能模块,直接用于控制系统中。固态继电器目前已广泛应用于计算机外围接口设备、恒温系统、调温、电炉加温控制、电机控制、数控机械,遥控系统、工业自动化装置;信号灯、调光、闪烁器、照明舞台灯光控制系统;仪器仪表、医疗器械、复印机、自动洗衣机;自动消防,保安系统,以及作为电网功率因素补偿的电力电容的切换开关等等,另外在化工、煤矿等需防爆、防潮、防腐蚀场合中都有大量使用。

除以些特殊情况一般还是用普通的接触器

3、交流双速电机,三相交流绕线式异步电机,直流电机各有各的特点

普通的交流电机价格便宜,维护简单,通用性较强

三相绕线式电动机适合调速精度要求的场合,如吊车

直流电动机的特点控制、调速性能良好,对要求较高的场合适用,缺点是维护困难,价格较贵

网友E:
你可以看下www.njfahong.com.cn

楼主:
回复内容:是固态继电器
对:EBN战略军团总司令-宝马760LI关于第一个的手册先看看网上是否有电子的了,论坛电工很多,耐心等看谁有不用或者先借用你第二是固态继电器还是固定继电器?第三个问题是各行业都会涉及到。内容的回复:

楼主:
对:益民工控关于回答你2、3问题:2、固态继电器又称无触点继电器,使用寿命长,无火花。适用在环境恶劣的场合。3、交流双速电机,三相交流绕线式异步电机,直流电机调速方面事情,根据企业需要而定,有的企业会全用到,有的企业会用到1-2个,有的企业一个也用不到。还是交流异步电动机应用最广泛。几乎每个企业都会用到。内容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