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系统 松下和台达哪个好

楼主(2012-03-30):
请有丰富经验的朋友给我一个参考意见

网友A:
路过,我们还没有用过呢!!!

网友B:
推荐台达!大陆市场Top4的销量业绩,每年30万套的销售量就是最好的品质证明。

虽然松下的销量可能还要大一倍多,但台达才做了10年,而松下已经做了20~30年。

据说去年的伺服销量排名:

Top1 松下 Top2 安川 Top3 三菱 Top4 台达 Top5 西门子

网友C:
我们使用松下的效果比台达好,不过个人认为:台达很不错。

网友D:
个人觉得松下的私服好一点。

网友E:
松下的稍微要好一点  同时价格也相对高一些。

网友F:
主要看应用到什么场合,现在我用松下A5伺服就遇到个问题,很头疼,我用的场合低速时要求在5R/min,高速时要求在1000R/min,用的位置控制,测试时发现低速时转速很不均匀,问了松下技术支持,他们说10转以下是会出现这种情况,然后没办法,我就琢磨了一下,发现把电子齿轮分母设置的越大,相对来说低速速度越趋于均匀,但这样问题又来了,我上位控制系统最大输出脉冲频率为200K,测试下来能接受的低速均匀度时,控制器输出最大频率200K对应电机转速才120转,看了下说明书,虽然有电子齿轮比切换功能,但我用的场合连续工作时不允许这样切换,毕竟切换需要时间。

昨天看到坛子里波恩有说过安川的伺服低速且基本匀速能达到0.48R/min,而松下A4的是36R/min,如果安川能达到这个性能的话(不增加齿轮分母),那我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另外还请波恩大侠针对以上状况给些意见,谢谢。

网友B:
“发现把电子齿轮分母设置的越大,相对来说低速速度越趋于均匀”———说明速度不均匀性的根源在于指令台阶。电子齿轮比分母越小,每个指令脉冲对应的反馈计数增量越大,如果指令脉冲频率不变,则每个指令脉冲对应的目标速度变化量越大,因而就指令层面而言,速度波动率越大。

安川的0.48Rrpm,松下A4的是36Rrpm,都只是其速度反馈的算法检测能力,并非稳速控制能力,这一点一定要区分清楚。

对于楼上的应用,如果无法提高上位机的脉冲频率,就只能考虑高低速分开控制,用2套电子齿轮比了。

网友G(2018-03-27):
学习了,学习大师们

网友H(2021-07-31):
台达的,满眼都是泪,三菱的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