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X-2N高速计数器置位的问题

楼主(2012-03-30):
求助帖
10分-已结帖
假如高速计数器置位指令中的操作元件S1我选择D100,但是高速计数器C235的计数范围是+2147483647—— -2147483648 呀,而D100是16位的寄存器,它的范围只是32767。这个怎么办呢?因为操作数值是根椐设备运行过程中计算出来的,会经常变动的。,有可能是1000的值,也有可能是-2147483646还有可能是2146483674......等等

网友:
你可以用双字,双字32位的范围就大了,
高速计数器置位指令有双字类型

网友A:
请关注本帖相关“微求助”:
http://t.gongkong.com/topicinfo.aspx?id=2012033018173500001

网友B:
高速指令一定要用双字寄存器

网友C:
C235本来就是32位计数器,你用D100存储计数值,程序就默认D101已经使用了,D100存储低16bit,而D101存储高16bit.在程序的其他位置,D101不能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