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的PID控制!

楼主(2012-03-30):
台达变频器的PID怎么控制!

网友A:
请参照一下你所选台达的手册,在WWW.DELTA.COM.TW有各系列的使用手册,有详细的说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参照一下你所选台达的手册,在WWW.DELTA.COM.TW有各系列的使用手册,有详细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