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380v变两相220v变压器与两相380v变两相220v变压器的区别

楼主(2012-03-30):
三相380v变两相220v变压器与两相380v变两相220v变压器的区别,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两相380v变两相220v变压器

一般是指隔离变压器,做隔离电源或维修使用的

三相的变压器一般都是大容量的变压器吧,我想楼主不是你问这个吧?

网友B:
什么叫两相?

接三根火线的叫三相380负载。接两根火线的叫单相380负载。接一根火线一根零线的叫单相220负载。没有两相的。

难道两相是指接两根火线和一根零线?

你所说的两相,请说明一下是何种接法?

网友C:
3相变压器主次6个绕组,单相变压器一般主次2个绕组。

网友D:
变比都一样,绕组接法不同,一般都是三相380变220V的,这样三相电源不至于偏载太重。

网友E:
“三相380v变两相220v变压器”

1、三相380V变压器,一、二次用的是三相绕组;

2、两相380v变压器,一、二次用的是单相绕组;

3、如果三相380v变两相220v变压器,一次用三相绕组,二次用单相绕组,那一次的三相绕组是多余的!

网友F:
     三相380v变两相220v变压器与两相380v变两相220v变压器的区别是:

    1、前者为三相变压器,初级接三相380V电源,次级的三相线电压为220V,使用时只用次级的二相线电压输出构成的220V电压,另一相线电压输出没有用。

    2、后者是单相变压器,其初级电压为380V,次级电压为220V,初级接三相电源的二根火线,次级输出220V电压。

网友G(2012-05-21):
对:芳季关于什么叫两相?接三根火线的叫三相380负载。接两根火线的叫单相380负载。接一根火线一根零线的叫单相220负载。没有两相的。难道两相是指接两根火线和一根零线?你所说的两相,请说明一下是何种接法?内容的回复:

同意。楼上意见。大家都叫习惯了

网友H(2012-06-24):
引用 网友D:
变比都一样,绕组接法不同,一般都是三相380变220V的,这样三相电源不至于偏载太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