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嵌入版7.2中,退出策略脚本程序不能用SaveDataInitValue()?

楼主(2012-03-30):
在退出策略中要保存变量作为重启后的初值,但发现不能用!SaveDataInitValue函数,提示为未知函数。且旁边的快捷系统函数帮助里也找不到这个函数。

网友A:
应该是

!SaveDataInit()

这个函数吧,而且此函数单独使用不起作用,需要和函数
!Flushdatainitvaluetodisk()一起使用

楼主:
对:caojie0723----王者之师关于应该是!SaveDataInit()这个函数吧,而且此函数单独使用不起作用,需要和函数!Flushdatainitvaluetodisk()一起使用 内容的回复:

是!SaveDataInitValue()函数,不是!SaveDataInit()。我把!SaveDataInitValue()函数放在按键的脚本程序中就没问题,但放在几个策略构件的脚本程序就报“非法函数”,很奇怪的。再说在联机help里能查到"!SaveDataInitValue()”函数。

网友B:
那是不是这个不能使用在策略构件中运行的吧

网友C:
可以检查下函数使用的标点符号,要在英文状态下输入哦,可以直接将按钮脚本中的函数复制到策略中,测试看看

楼主:
已经仔细检查过所有字符,没有包括全角符号。另外,在脚本编辑窗口右边的快捷向导中,也找不到这个函数。怀疑会不会软件的一个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