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两个热继电器和一个交流接触器,协调两个工厂用电的方案,可行吗

楼主(2012-03-30):
A工厂有一台30kvA的专用变压器,A工厂设备全部运行时的总负荷为20KW,现在B工厂想从A厂变压器上用电,B工厂设备正常运行时,总负荷为15KW。A要求首先满足A的用电需求,在不损伤变压器的情况下答应给B供电 。根据客户的需求,我做了一个方案:

 1.在A厂的电源进线端装一个热继电器1,将整定电流值设在30A

 2.在A和B共用的干线上装一个热继电器2,将整定电流值设在50A

 3.给B接一个交流接触器,将其中一条相线与两个热继电器的常闭触点串联在一起,接入B的线圈

 4.给B接一个绿色指示灯,提示可用电,一条相线经过两个热继电器的常闭触点,串联接入绿色指示灯

 5.给B接一个红色指示灯,提示不可用电,一条相线经过两个热继电器的常开触电,并联接入红色指示灯

 6.给B接一个启动,一个停止按钮

我不是专业做技术的,没有实际操作经验,请高手指点这个方案是否可行?

过欠电压断路器,电流继电器,电压继电器,这三个原件能否替代热继电器,用在这个线路中是否合适?

如果主线用的是铝线电缆,能否用一个特殊的线鼻子接在热继电器上?

网友A:
30KVA变压器的额定电流只有43.3A。带A工厂已经很是吃力了,你还想带B工厂

楼主:
那么如果我将热继电器2整定电流值设为40A,热继电器1整定电流值设为20A,可以吗?上述总负荷指的是计算值,多台设备不可能同时使用,正常工作的负荷最多也就是“总负荷”的百分之六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