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播管处理泡沫对超声波探头的影响怎么呀?

楼主(2012-03-30):
大家好,目前我的超声波探头时常会受到泡沫的影响,所以我想加个导播管,图如下

不知道这样可以么?我的液位最低不会低于导播管的最低端的,所以这样,泡沫就进不去了。但是不知道导播管会不会影响到超声波探头的工作,超声波探头的声波发射是没有角度的吧?就是直上直下的吧?

网友A:
1、嘿嘿,,,浆液若是会生泡沫呀,那该是有液气界面,就可能发生呢,,,

     你咋嘛知道,你那导波管里,就一定不会生出泡沫鸟?

     呵呵

2、插投入式液位计,测值丝毫不受泡沫影响,信号稳度和抗干扰性,比超声波强100怕都不止,800倍怕都有

     呵呵

     若是实在偏爱非接触呀,插投入式液位计,也有两种集气非接触的结构可供使唤呢

3、读史可以明眼眸

     前辈爷爷奶奶们干滴最2根球、最咬蛋、最蠢逼裤裆滴事儿,就是选择鸟,让杀人越货抢滴土匪,领导他们呢

     图舌:

网友B:
不同的超声波物位计存在不同的发射角。

以E+H  PROSONIC M系列产品来说,就存在6度到11度不同的发射角

网友C:
超声波因为发射的是声波,会受到传播介质的影响。如果有泡沫会影响测量,加不加导波管,这种影响都存在。解决办法只能是换测量方式。最简单便宜的方式就是用投入式压力传感器直接测量,如果罐体带压,就要选用差压传感器。贵点但是更精确的非接触式测量时用雷达液位计,雷达波可以直接穿透泡沫,精度还高。缺点就是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