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直接使用开关电源呢?大家给说叨说叨?

楼主(2012-03-30):
变压器和二极管换成开关电源不是更好吗?

网友A:
请关注本帖相关“微求助”:http://t.gongkong.com/topicinfo.aspx?id=2012033018152500001

网友A:
本人愚见:变压后经过二极管整流成直流24V,我认为在容量符合的情况可以.

网友B:
各有各的优势,上面电路,对电压波动要求不高,比用开关电源可靠,耐用。

网友C:
成本上更有优势,二级负载对电源质量要求不高,所以这样做。

网友D:
这种情况我也是用变压器然后整流滤波。不同的是我用18vAC的次级。我觉得这样做电源的强度比较高。不那么娇气。过载能力强。

网友E:
认同3楼的看法。铣床的离合也是用变压器。

网友F:
我认为有两点:1. 开关电源如果处理不好会产生高频电磁辐射

                     2.这个电路对电源的要求并不高,虽然开关电源的稳压精度,波纹小,有短路保护等诸多优势,但成本却要高出很多,这可能是主要因素。

网友G:
,要求不高,主要还是成本考虑的吧

网友H:
看来对开关电源还是有些误解。首先,同容量开关电源并不比变压器降压、整流、滤波价格高;其次,开关电源保护功能好,电压稳定,比变压器的更可靠。发生短路,开关电源能保护,变压器就有烧毁的可能;再次,从发热量看,开关电源效率还是高啊。

网友I:
   各有各的优势呀!楼上说得很多了

变压器和二极管的容量大----

开关电源稳定恒压性好-----

网友J:
1、5mV以下低纹波开关电源,优点多多俺当然明白,可那得好多个元呀?,,,10W的少说也得1000多吧?

2、市售开关电源,纹波怕都在50mV以上吧?

3、对于变送器等等滴弱电仪器来说,市售开关电源,尤其是变频器上配滴那稀狗屎电源,是杀手鸟

4、变压器毕竟是硬隔离,电源质量比同价格的开关电源,可是好N多倍鸟呀

     对于变送器等等滴弱电仪器,俄估计在50倍以上

楼主:
补充说明

那个变压器+整流单元  价格计算下来是高于 开关电源的.

1、如果从价格上来说,开关电源如果在可以用,成本反而降低了很多.

  图里变压器是40VA,我用100W的开关电源后,价格还是比变压器+二极管的要低。

  是否过载的情况也可以不考虑了呢。

如果说冲击的话,就是电磁离合的动作有点频繁,约2分钟一次。

2、电磁辐射在这个图拾的实际应用上可以不考虑。

3、电压波纹可以不用考虑。

4、开关电源里也是变压器和整流单元啊,或者说图里所示的,可以认为是开关电源最最简化的模型

    这个简化的价格比未简化的要高,功能还没开关电源的多。用开关电源该是更好啊

PS:整流器和变压器的价格合计200RMB, 200RMB找个开关电源合适这样的负载的,有很多嘛,我觉得该可以替换吧?

楼主:
会不会和负载是感性负载有关系?

现在报的几个品牌的容量合适的价格都比这样做要低呢   。

里面还有个120VA的也是这么做,带的是直流电机(2分钟一次动作频率)

把两套合起来用一个200W的开关电源

降格又可以降低了。

理论上感觉没问题,但感觉又有问题。

网友K:
学习一下。理论上感觉没问题,就看你喜欢用什么了?这个电路也可能是很早设计的呢。那个时候开关电源可没像现在这么普及。

网友D:
50W的开关电源将近100元。100瓦的变压器六七十元,桥堆7元,保险丝5元。63伏10000μ电容25元。

两者的价格几乎相等。价格上没有评论的空间。

我看变压器的优点是使用寿命长,短路能撑得住。当负载有多路刹车离合的时候,当一个短路了就烧这个的保险丝,其余的可以继续供电。用稳压电源的话不保证电源是限流型保护还是截止型的保护。当截止型的话需要重启。

我用过24伏100瓦的稳压电源电流满载的时候输出不到20伏,一直没有发生保护动作。

还有一个主要的事情。一般我在控制上已经有一个380变220的隔离变压器。这个变压器通常我会买一种次级输出是6;12;24;36;220几个电压的变压器。这个时候220端口用于控制电源。那么6到24之间正好是18伏,经过整流滤波的话正好是直流24伏。只要负载的功率算准,我还有机会省了一个变压器。

网友L:
嘿嘿,就直接给他用开关电源试试再说。

网友M:
首先要清楚开关电源与整流电源是两个不同性质电源,该用什么电源与用电环境的关系。虽然选用某种电源与经济价格有一定关系。真正选择取决于环境,最大的区别是输出的电质量,对周围电信号影响程度。

网友N:
引用 网友B:
各有各的优势,上面电路,对电压波动要求不高,比用开关电源可靠,耐用。

网友O(2012-06-15):
天在线(852482569)  16:00:25
你直接买个DC24V  3A的开关电源足够用啦
   嘘   嘘         <tobeornottobe_tobe@foxmail.com>  16:00:53
因为 二极管和电容用的进口的 +变压器,价格比开关电源还高
所以一直想换掉,
天在线(852482569)  16:01:19
直接换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