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启动问题?
~{R;QT~}

楼主(2012-03-30):
请教各位大侠,现有多台22KW的直流电机,工作电源是AC220V,采用3段电阻串联在电枢电路,用接触开关切换的启动方式,请问需要配多大的启动电阻?

1。直流电机22kW 220VDC 电枢和励磁并联供电。有启动3段电阻串联在电枢电路,用接触开关切换。
2。励磁有调压电阻和PTC保护
3。数量9套,报价。回邮件给我:liudewu56@163.com;

网友A:
注意:你的提法中肯定有问题:

 1)如果是交流电源供电,那么就不用那么劳民伤财做这么土的东西,只要在(AC/DC)变流环节

 中加入一个软启动环节就可以了。。AC/DC变流部分依据要求可选用现成产品。。

 2)如果是直流电源供电,那么采用电枢串电阻降压法才有意义;但这种东西说实在的太落后,

 建议改为PWM脉宽调制(斩波)方法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