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plc模拟量转换

楼主(2012-03-30):
我 这里有有一个程序望哪位大侠给俺解答一下

在对这个模拟量转换的时候有一个 30800, 这个数字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应该是常数吧,就是用模拟量输入值除以30800.0结果放入Dest。

楼主:
为什么是30800,而且这个数值是怎么来的?

网友A:
要看模拟量的采集和具体程序了。

网友A:
建议你把程序换成梯形图来看,那样看方便些。

网友B:
建议你把程序换成梯形图来看,那样看方便些

楼主:
其实这个和程序的编程语言没有关系的,我只是想知道这个30800是怎么来的!谢谢啊 求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说 你想知道什么?我可以提供给你

网友D(2012-05-03):
模拟量转换过程中工程量如何设置

网友E:
PLC内部常数最大值32767,实际工程中对应的模拟最大值一般不能达到理想最大值;根据经验以及实际试验经常使用30800——30850取值较为准确。longix5000系列模块可直接转换工程量不需要另外计算。

网友F(2019-11-24):
实际工程中对应的模拟最大值一般不能达到理想最大值;根据经验以及实际试验经常使用30800——30850取值较为准确。longix5000系列模块可直接转换工程量不需要另外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