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车、龙门吊使用漏电保护器允许漏电值?

楼主(2012-03-30):
我单位要求天车、龙门吊都要求使用漏电保护器,我想请问一下各位大侠,漏电保护器的允许漏电值是怎么规定的?国家有没有规定?我单位最近安装的漏电保护器,允许漏电值是30mA,但是总是掉电,很是头疼。

网友A:
  如果在装了漏电保护器的情况下,龙门吊在运行过程中漏电保护器跳闸,导致这方面的原因有以下几种情况:1,电动葫芦的起升和走行机构的电机接线有打铁短路,可用兆欧表检测,查出具体是哪一个电机线绝缘损坏。2,配电柜到操作室控制柜的电源线对地绝缘损坏,同样用摇表检测,应大于5兆欧,进行绝缘恢复。

网友B:
你查查起重机的安全规范吧,是有强制国标的,而且30mA也是标准里规定好的。

网友C:
做个标记,明天回答。。。

网友D:
是不是负荷过大了点原因。接地和绝缘是不是良好呢?

网友E:
1,电机地线与零线接线有打铁短路,可用兆欧表检测,有区分

2,看看零线有没有进 RCD 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