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帖子如何长期置顶

楼主(2012-03-30):
如下图:如何长期置顶,而不是一天。

网友A:
给邝总和丁总发内部信,一天收费1块管理费,就可以了。哈。

一般是不用置顶 用回复精华也可以。置顶的位置减少了。一般不能长期置顶了,不然收费可以,一天看收费多少合适。让得到帮助的从mp里扣除。

网友B:
这个简单,把你所认为的置顶的页面保存了,随时打开看看,都是置顶的!哈哈!!!

网友C:
将时间设置成需要置顶的日期就行了

网友D:
后台好像有的说

楼主:
这个是铁戟陈沙兄弟的一个帖子,看内容比较好就授精置顶了,可是不能设置长期在分论坛置定,好像只能一天,后期兄弟准备多找找这样的帖子,如此处理。

楼主:
像这样的好技术帖子,应该允许在相应的板块长期置顶吧,以突出论坛技术讨论为主的宗旨,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