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CPU224CN通讯

楼主(2012-03-30):
我用 USB-PC-PPI(国产)编程电缆连接PC与CPU224CN PLC,USB-PC-PPI编程电缆上TX灯会闪烁,而RX灯不会闪烁,无法建立PC与PLC的通讯。请问各位大虾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USB驱动装了没有?软件版本太低?

网友B:
就是电缆问题,建议一般选择一个原装电缆。几百块,支持了原产,又帮了自己。

现在就先自查,和一楼说的,国产的都有驱动,先打开他的文件夹,看他安装说明,装好后,在STEP7里找他的接口。

对上了一般可以通讯。只是有时候不稳定。

网友C:
经常用的话,还是买个进口原装的电缆吧,也不贵,用着也省心。

网友D:
引用 网友A:
USB驱动装了没有?软件版本太低?

网友E:
不同意二楼的说法,电缆出问题的可能性不大,本身电缆的连接并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检查硬件配置,USB的驱动和联网的相关设置,确定都是按步骤操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再考虑更换电缆

楼主:
驱动装了,以前有用过能正常通讯。软件是XP+MWIN V4.0.6.35

网友F:
检查通信设置,usb通信一般会产生模拟com口,在电脑/硬件/设备管理器看

楼主:
是用PC的com3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