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安装求助

楼主(2012-03-30):
现有12台7.5KW电机,通过减速箱连接搅拌,转速50r/分,物料有一定粘度,配电室距离电机有200米,想通过变频器调速至20r/分,请问上述情况能在配电室安装吗?距离远吗?是否应提高变频器功率,11KW?是否应安装出线端交流电抗器?电缆在同一桥架内,之间是否会有干扰?

楼主:
请高手解答,先谢了。

楼主:
谁是变频器方面的高手?

网友A:
可以将变频器放置电机旁,用通讯来监控及调速撒。

网友B:
一般距离超过30米需要加输出电抗器,西门子的变频器允许最长电缆屏蔽的为200M,具体你需要咨询变频器厂家

网友C:
这个距离还真是有点远,一般变频器到电机的长距离输出要加输出电抗器,还有电缆要用金属网屏蔽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