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才能学好二次回路?

楼主(2012-03-30):
自己一次部分学的很轻松,但二次部分就头痛了,可能是继电保护没学过的原因,但也不应该就学不会啊。老师上课讲的应该说都能听懂,但复习过后,让自己想想学的啥,却是满脑的空白。请有经验的高手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理论用到实践的时候就不是一片空白了,,,加油楼主

楼主:
嘿嘿,谢谢,只是觉得自己还没找到好的学习方法

网友B:
楼主还是学生吧,建议下在PROTEUS或者别的电子仿真软件,根据控制原理图输入,仿真,看看动作效果和逻辑关系。

网友C:
关键还是实践,多练习,多装配;请教;

网友D:
1,在学习二次回来时应先学习分立元件的二次回路;

2,在看线路图的时候就要先看清楚是控制图还是保护图,是原理图还是展开图;

3,先看看图纸右边的文字说明了解该回路是做说明用的,是合闸还是跳闸,还是保护回路;

4,先学习交流部分再学习直流部分;

5,在看线路图的时候就先看线圈再看继电器的触点;

6,最主要的是要对自己有信心。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关键还是实践,多练习,多装配;请教;

实践很重要的。

网友F:
二次回路说白了就是一个控制回路,如果还是不好理解,楼主朋友可以把其比作为家里的电灯泡控制,电源、开关、灯泡、空气开关保护。

楼主:
是学生,大三,觉得自己的动手能力还可以,所以没打算考研,想把基本的理论学扎实了。

网友G(2019-08-24):
加油,感觉上面说的很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