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20PM与PC通讯,PLC做从

楼主(2012-03-30):
使用PC机作为主机通过485接口发送命令给台达的20PM主机,使用的是RTU的形式,感觉很奇怪,根据说明上的提示,用AccessPort(端口调试程序)像PLC发送数据(例如 01 05 05 00 FF 00 8C F6)结果PLC返回来的数据是(01 05 07 03 52 0D 0A)PLC无任何反应,这个是完全参照台达的一个叫《台达PLC通讯协议V1.1》来做的呀,里面的案例基本都试过了,只有一个会有正确的执行,就是强制T0=0A T1=01 02,是可以执行的,我在端口调试程序中输入 01 10 06 00 00 02 04 00 0A 01 02 78 5C 就会根据教程中返回 01 10 06 00 00 02 41 40,并且查看PLC中的T0 T1也的确是赋值0A和102了

请教各位高手,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难道是20PM和ES、SS之类的内部通讯地址不同?或者是教程错了?

网友A:
有可能是内部通讯地址不同

网友B:
发送的数据“01 05 05 00 FF 00 8C F6”是RTU模式,而PLC返回的是“01 05 07 03 52 0D 0A”,PLC返回的格式是典型的ASCII(0D、0A)。

如果你希望采用RTU通讯,那么你就应该、必须加载M1143,否则PLC仍将以ASCII格式通讯。

网友C:
台州市海特自动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精通DVP20PM00M和DVP20PM00D的程序开发,已在多个设备配套中使用,如果各位有需要合作的,可以和我司联系,联系电话:0576-88656373.可程序代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