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通风系统的解决方案

楼主(2012-03-30):
各位大鹰们,谁能发份矿井的通风系统的解决方案给小弟啊,主要是监控装置这块不好解决,客户要求能非常精确的监测电机的风量与风压;客户专业的说感压气在风管口是测不准它的压力的;传感器装风管外面是不行的,基本上也没有风管,要求能正反转的轴流风机。能无人值守,控制室离电机与变频器有1000米远,小弟先在此拜谢了,我是刚入行的小白,还没有积分,大家体谅了。

网友A:
风压是间接指标,是为风量服务的,直接的指标就是风量,井下环境是否安全,与风量有关,你还不如直接测量风量。

网友B:
没有干过这行当,不知道测量风量的传感器有哪些?如果有好的测量风量传感器自然能很准确的地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A:
上网查询风速传感器,并非风速仪,根据速度、截面积,算出流量。

也可直接采用风量传感器,是安装在风管内的流量计。

楼主:
其实我也觉得测量也不需要那么的苛刻,在风管上直接装上传感器就行,就可以很好的测出风量与风压了,可是客户们都是做技术的人,他们就较真于这样的技术指标,我公司能接触的客户还是中间商,不能他们做决定,还需矿井那边说了才算,所以他们也只能做到最好了,所以就把技术指标看的很重了,我们也只有把监控这块做好了,我们的方案才有优势,目前我们还只有性价比的优势,其他的优势还都没有。只有尽量做到最好了。谢谢大家出谋划策。
���� SSI �ļ�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