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的控制线和编码器线长度

楼主(2012-03-31):
今天在给你个客户确定选型时,客户的的编码器线和控制线为14米,我想问一下编码器线和控制线分别最长可以多少米?

网友A:
15~20米(以内)一般问题不大,有差分信号一定要用双绞屏蔽,甚至双绞双屏蔽线,屏蔽线妥善接地。

网友B:
   差分信号传输距离是10米,差分信号本身抗干扰能力就比较强。用屏蔽线是必须的。 14米可能会有影响,最好还是选线性驱动的吧。

楼主:
对:波恩关于15~20米(以内)一般问题不大,有差分信号一定要用双绞屏蔽,甚至双绞双屏蔽线,屏蔽线妥善接地。 内容的回复:

问题是客户还要了一根24米的,我都给他说了,我们这最长用到15米。可客户还是要了24米的,说是现场再看一下,不行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差分信号传输距离是10米,差分信号本身抗干扰能力就比较强。用屏蔽线是必须的。 14米可能会有影响,最好还是选线性驱动的吧。

客户自己要求的,还有一根24米的呢!

网友D:
看说明书吧,上面有写的

网友A:
不同的线材,不同的应用场合,不同的布线和端接方式,都会影响线缆的有效工作长度。

如果楼主所在单位只对15m以内有把握,就把丑话说在前面,千万不要拍胸脯,打包票。生意可以不做,但信誉不能不要,是吧!?

楼主:
对:波恩关于不同的线材,不同的应用场合,不同的布线和端接方式,都会影响线缆的有效工作长度。如果楼主所在单位只对15m以内有把握,就把丑话说在前面,千万不要拍胸脯,打包票。生意可以不做,但信誉不能不要,是吧!?内容的回复:

15米是没问题!我们公司做过,但20米以上是没做过,都跟客户说明了,他自己要的,他说看看回去能不能自己缩短!

网友E:
看现场的内外干扰强度、看你的产品抗干扰设计得如何。

一般30米以内都不应该出问题,呵呵!这个也是检测你家产品行不行的一个简单办法。

网友F:
看现场的内外干扰强度、看你的产品抗干扰设计得如何。

一般30米以内都不应该出问题,呵呵!这个也是检测你家产品行不行的一个简单办法。

--------------------------------------

從上面就可看出你家的產品功能 性能一定不行 就像要求百米選手帶鋼盔出賽

楼主:
对:笨鳥慢飛关于看现场的内外干扰强度、看你的产品抗干扰设计得如何。一般30米以内都不应该出问题,呵呵!这个也是检测你家产品行不行的一个简单办法。--------------------------------------從上面就可看出你家的產品功能 性能一定不行 就像要求百米選手帶鋼盔出賽内容的回复:

来工控网半年了,我怎么经常发现你在论坛里损人呢?这是一个学习的地方,不是来炫耀自己,也不是一个打架的地方,你要是知道呢?你就说说你的看法。要是不知道呢?就当自己也来学习一下,看你以前说的一些东西,应该也是专业知识很强的人。如果你愿意把自己知道的告诉别人,我想一定会受到别人对你的尊重;但反过来,你要是总在诋毁或嘲笑别人,那只能带来别人对你的讨厌!记住,这里是一个学习交流的平台,不是打架的地方!

网友E:
慢飞同学的比喻不恰当。抗干扰本身就是性能的一部分,如果这都不行还谈什么功能、性能。

如今的客户对产品具备的功能不尽相同,够用就行,对性能要求不会减退只会愈来愈高,稳定性也是一样。而承受的价格却希望愈来愈低,这是现在伺服市场的现状。

网友F:
芝麻開門 你是屬於多數中國特色的思考模式 並且被誤導到積非成是 若按你的思考 那你的伺服肯定比 西門子 海德漢 ---這些歐系的的性能 功能還強

另外你還可以參考三菱的技術手冊 他有建議在10m 20m 線纜該怎麼接 壓降僅是干擾的一小小部分

市場的現況跟做產品是兩碼事 語言上有衝突請多包涵

网友G:
"来工控网半年了,我怎么经常发现你在论坛里损人呢?这是一个学习的地方,不是来炫耀自己,也不是一个打架的地方."------只同意你的一个观点,这是一个学习的地方.其它的无法同意!个人觉得工控网上的一些问题的经常讨论的比较泛泛,没有一个比较深入的氛围!如果你觉得理论知识和现场经验都足够丰富也可以炫耀(只要你招架的住"拍砖"),如果你觉得某些观点不对也可以"打架",这次问题才能讨论的深刻,才能有深入的氛围,我觉得没什么不好.当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网友E:
无论是西门子、还是三菱或其他世界品牌无疑都是我们这些工控人尊敬的大师,差距肯定是不小的。但是从国内伺服乃至运动控制的发展历程来看,这种差距是不是逐渐在缩小?追赶这些巨人难道不是我们的理想?学习的目的不是造搬而是吸收后更好的适应市场,这也许就是所谓的中国特色。工控网是一个学习交流的平台,水平有高低,闻道有先后,某些人存在臆想情节可以理解。

坐井观天妄自菲薄均不可取,希望论坛多一些包容,少一些无谓的争执。

网友H:
我用普通屏蔽线,集电极开路输出的编码器,15米线没问题,而且10根编码器线捆在一起布线。差分输出加双绞线,估计24米没问题。

楼主:
对:李纯绪关于我用普通屏蔽线,集电极开路输出的编码器,15米线没问题,而且10根编码器线捆在一起布线。差分输出加双绞线,估计24米没问题。内容的回复:

谢谢啦!

网友I:
编码器接线用双电源,屏蔽双绞线,可以达到25米。

网友J:
编码器信号与伺服驱动信号能走多远,这是信号源形式的选择、信号的频率、驱动能力与抗干扰设计、线材的匹配、接收的匹配、现场环境的干扰等综合因素确定的,不是就一个“手册”一次经验就可以偏代全的。德国海德汉的编码器说明书,在说明他的信号输出距离时,都标明以他特制的电缆实现这个距离,而一般PLC或驱动器厂家无法确定编码器和线材及现场环境,都把距离标的比较低,比如20米,有的只标10米。另外,信号的频率越高,距离越短。

一次、几次或然的经验,不要当作“真理”的“没问题”很确定,要看上述的综合因素,一般20米下,综合因素对信号的影响不突出,大家才说“没问题”。

楼主:
对:wafang关于编码器接线用双电源,屏蔽双绞线,可以达到25米。 内容的回复:

双电源?这个怎么接?

楼主:
对:@Q关于编码器信号与伺服驱动信号能走多远,这是信号源形式的选择、信号的频率、驱动能力与抗干扰设计、线材的匹配、接收的匹配、现场环境的干扰等综合因素确定的,不是就一个“手册”一次经验就可以偏代全的。德国海德汉的编码器说明书,在说明他的信号输出距离时,都标明以他特制的电缆实现这个距离,而一般PLC或驱动器厂家无法确定编码器和线材及现场环境,都把距离标的比较低,比如20米,有的只标10米。另外,信号的频率越高,距离越短。一次、几次或然的经验,不要当作“真理”的“没问题”很确定,要看上述的综合因素,一般20米下,综合因素对信号的影响不突出,大家才说“没问题”。内容的回复:

谢谢啦!